帮我提个思路

楼主(2004-02-04):
因为我要用几台测量仪控制测试电机的各个参数,并在PC上显示出来,请问这些数据如何得到呢,是不是要用串口卡还是可以把测试数据存入PLC中,最后由PLC与PC通讯得到参数值或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利用串口将仪表的测量数据读到PC进行分析和显示。也可以利用PLC上的通讯模块,将仪表的测量数据处理和转发到PLC的数据区,这样你也可以进行处理了。都可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