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防监控通信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4-02-04):
监控不同地方的火灾情况,希望探测后通过电话线将信号通知 一台电脑(主机).请问有没有通信模块具备这样的功能:将探测器传过来的现场数据通过MODEM或直接和远端计算机通信? 最好就是而且模块也配备有软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发?

网友A:
这种东东实在是太多了,从事监控行业的又有谁会不知?唉

楼主(2004-03-15):
数据量少的话可考虑采用双音多频传输技术,国内模块太多,仔细比较一下

网友B(2004-08-06):
强烈推荐使用GSM/GPRS/CDMA模块

网友C:
可采用无线数传电台,请登陆www.friendcom.com查阅相关资料. 0755-86028231

网友D:
建议采用无线数传电台,如需索取详细资料,欢迎致电0755-27882446

网友E:
CDMA比较适合,因为火警的时时性要求很高的! CDMA-DTU配备动态连接库和DEMO开发软件

网友F:
就是想进行二次开发吧! GPRS或者CDMA模块都可以传,而且具有非常好的开放性,我们的模块的基本功能就是可以直接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数据接受,同时还可以进行图像确认。

网友G:
www.gstwl.com.cn 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