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编程

楼主(2004-02-04):
请问在siemens PLC中存储区I,Q,M,L中“L”是何种存储器,是如何使用的?谢谢!

网友A:
“L”也是中间标志位(我想是)你可以试这编一段程序 把它用进去。

网友B:
L是临时变量或叫局部变量,在每个块中使用。 另外有谁知道WINCC5.1怎么再WINXP下安装的吗?

网友C:
WinCC5.1 不能再XP下安装和运行!

网友D(2007-04-01):
很有意义,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