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精度问题

楼主(2004-02-04):
新手咨询:步进电机由脉冲个数决定位移量,脉冲频率决定速度,但其控制精度即每步步辐是由哪项参数决定?也和频率有关吗?是否频率越高,精度也越高?

网友A:
不是,精度与细分数等因素有关

网友B:
由步进电机的类型(二、三、五相)和驱动器细分程度决定。

网友C:
应该是步距角。和频率无关。

网友D:
步距角和细分数决定步幅,精度由电机制造工艺决定,如太平洋科技精度标称为满步的1.5%

网友:
每步的步幅由步距角及细分数有关,跟频率无关,细分越高,精度越高,步进电机所接受的脉冲宽度是有限度的,频率过高会造成脉冲宽度太窄,步进电机接受不到.步进系统在40细分以上意义就不大了,因为细分再高,机械本身精度就已经达不到了,想高,用伺服.

网友E:
赞成陈海龙的看法。伺服也要看编码器的分辨率,还要考虑振荡的问题(实际精度)。

网友F:
一般2相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5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72度,各个生产厂家会有所不同。在细分后电机的性能会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