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变送器电缆长度选型

楼主(2004-02-04):
请教各位老师,我有一个1米深的开口罐测量介质为柴油,我要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来测量,请问我所需要的变送器的电缆长度大于1米,等于1米还是小于1米?

网友A:
肯定要大于1m啦,你需要安装的位置离你的液面肯定要大于1m的,具体吃多长要你自己决定了,看现场情况。

网友B:
柴油罐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来测量液位?!佩服!胆大,是哪个老师告诉的?国家油罐防爆标准那条说可以这样用?

网友C:
要大于1米,这应该是常识吧! 当然关于安全需要,选不选那就是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