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死区的解释

楼主(2004-02-04):
请教术语“死区”的解释

网友A:
如果在电桥的解释就是:上下MOSFET都同时开通的情况直接漏地。

网友B:
在电机上简单说就是通电不转。

网友C(2005-04-27):
所谓死区,就是输入量小于这个范围时控制卡或伺服系统的调节作用很小或没有调节作用, 各个控制环如果存在死区的话一般都在0附近。经过死区时跟踪误差会突然增大,走出死区 后跟踪误差又变小。

网友D:
对于仪表来说,死区就是不灵敏区!对于灵敏度高的仪表,实际值在控制值上下波动,就会造成不稳定!死区内波动,仪表控制就不会盲动!

网友:
所谓死区,应该就是指一定范围内的输入对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E:
有关死区的说法可多着捏! 步进驱动里有,伺服驱动里有,伺服控制卡里也有 唉,一言难尽

网友F:
不清楚楼主的死区指的是哪方面的?如果是指伺服或者变频器中的死区则是指:为了防止内部逆变电路中上下桥臂同时导通而导致mosfet管或igbt损坏,而设定的在上下桥壁交替间插入的同时关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