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不规则的黑色橡胶制品

楼主(2004-02-04):
我有一不规则的黑色橡胶制品,希望能快速准确的用传感器检测到,有无橡胶专用的传感器?谢谢各位!...... 我的E-mail是TLM5050@YAHOO.COM.CN

网友A:
具体的应用情况及你的橡胶制品大小,要求检测距离等等,你介绍得不清楚,无法给出较准确的建议.或许你可以用超声波物位传感器.

楼主:
首先谢谢你。 我说的橡胶制品是一种圆柱形的波纹防尘罩,现场不容许使用超声波传感器,只能使用光传感器,检测距离为300MM。谢谢大家帮我想办法

网友B:
可以用图像采集系统,无接触,无论橡胶的形状如何复杂,都能检测到,且快速准确。可以和我们联系。 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 0451 86292321 88585115

网友A:
如果你只检测有无,就用对射式光电传感器.300mm黑色橡胶制品较难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为何现场不能用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大家好 我这个项目是进行防错检测,此圆柱形的波纹防尘罩安装在两个夹具中间,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易引起误判,而使用对射式的光电开关则安装起来很困难,所以我伤透脑筋。

网友C:
可以说的更具体点吗?我还是没有听清。如果从上方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