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FP3和FP1PLC编程软件是不是通用?

楼主(2004-02-04):
(无正文)

网友A(2004-03-26):
松下电工免费版编程软件FPWin-GR支持松下电工所有型号的PLC。

网友B(2005-08-22):
接口都不一样; 电缆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B(2005-11-13):
软件是统用的;

网友C(2008-05-02):
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D:
是通用的  现在新的是2.7几了吧

网友E(2008-07-18):
到现在不知多少了,,我用的是2.72的

网友F:
FP1 FP3一般2.2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们用的2.73了

网友H(2009-03-31):
PLC编程用那个软件好????????????

网友I:
用的是一个软件来的。可以通用!!!

网友J(2009-05-07):
FP2五针圆头转USB的编程电缆连接图,有谁有啊,不妨拿来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