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回路压力自动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04):
请问我现在的单回路控制系统应该如何解决? 现在我要对调节阀下游的一个测点的压力进行自动控制,将测点压力稳定在设定值,购置了气动调节阀,其输入信号为4~20mA,阀位反馈信号为4~20mA,带有山武的电/气阀门定位器,然后购置了PID控制器,压力变送器将测点压力信号变为4~20mA电流信号输入PID控制器,设定值输入控制器,然后PID控制器输出为4~20mA电流。 请问PID控制器的输出电流要经过怎样处理才能输入调节阀的电气定位器进行自动控制,需要什么配件,谢谢!

网友A:
直接连接就是

网友B:
设定参数就可以了。 021-52046204

网友C:
你还需要一个气压源为气动调节阀提供能源。至于电路直接连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是用一个气动阀并且对防爆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我劝你换用电动调节阀,可以省去气源。

网友D:
朔方风子: 赞成!!!

网友E:
我也比较赞成用电动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