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的梯形图功能

楼主(2004-02-04):
各位大虾,请教问题:听说HITECH人机界面的梯形图功能很好用,可以替代PLC干很多事情,哪位大虾用过介绍点经验,谢谢。

网友A:
我用过一次,相比起hitech原来的宏指令是好用多了,而且速度也快,但可不能替代PLC,只是个内部编程的工具。 我用梯形图来编写微型打印机的程序,可由PLC控制实时打印数据,没有增加任何成本,使用1711的9针口,效果真的很不错,我用的是针式打印机,打印速度比较慢,要是热敏纸的就比较好了,但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B:
这么说,能够同时实现两个com口的通讯吗?

网友C(2004-03-17):
调试时好像没法监控 是不是?

楼主(2004-04-19):
青蛙王子,能给我一个实例吗?谢谢! E-mail:zzqgg@tom.com QQ:361216436

楼主:
给俺一个事例好吗?? z_ceo@163.com

网友D(2004-06-04):
不过现在Hitech的新品功能更加强大了,可以直接选择两种PLC种类,同时使用两个COM口连接两种不同品牌的PLC

网友B(2006-01-17):
好像最新版本提供了在线监控的功能,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E(2006-02-23):
大家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

网友F:
ADP 6.X 中梯形图菜单总是灰色的叫大家怎么用啊,郁闷的不得了。希望 HITECH 能辅导一下!

网友G:
在工作参数中选择有一个宏和阶梯式程式的选择,你要用梯形图就选择阶梯式程式,梯形图助手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流浪忍者大师”

网友H:
高手,能再介绍的细点吗?

网友B:
这种话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还是找本手册研究研究吧

网友I: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J(2006-04-09):
 我有PWS-1711,屏的灵敏度下降了,请有屏的人报个价,多谢!
另:配方怎么上载到电脑,谢谢!dengmaomao@163.com
dm@chinafastprint.com

网友K(2007-04-30):
那哪里有手册呢?

网友L(2009-02-28):
ADP 3.2 中梯形图助手总是灰色的,楼上流浪忍者说在工作参数中选择有一个宏和阶梯式程式的选择,你要用梯形图就选择阶梯式程式,梯形图助手就可以用了,我查找了一下工作参数中没有宏和阶梯式程式这项选择,怎么办呀?很郁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ADP 3.2 中梯形图助手总是灰色的,楼上流浪忍者说在工作参数中选择有一个宏和阶梯式程式的选择,你要用梯形图就选择阶梯式程式,梯形图助手就可以用了,我查找了一下工作参数中没有宏和阶梯式程式这项选择,怎么办呀?很郁闷?

你在 应用---工作参数--编程类型  后面选梯形图就可以了。默认是宏

网友L:
工作参数中没有编程类型啊?怎么办?

网友N:
对:cx4359234 关于

工作参数中没有编程类型啊?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

adp3软件中是通过选择屏的型号来确定编程种类,比如选1711-ladder就是梯形图编程,1711-macro就是宏指令编程。

网友O(2009-05-16):
不错,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P(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 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