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日本欧姆龙变频器模拟频率输出有问题

楼主(2004-02-04):
该变频器是随生产线配套引进,损坏后曾修过一次(压敏电阻烧坏),修后的及其能用,但模拟频率输出显示过高,与实际运行频率不符,给生产线操作带来困难,调整功能参数2,里面的数据不能改动.

楼主:
如果检查机器的硬件部分没发现问题,应该查看参数设置.查看功能参数0里面的数据是3,允许设定和读写所有的参数.应该所有参数都可以改,实际操作中,除参数2(最大频率设定)不能重设外,其他都可以改动. 生产线中参数应该定为60Hz.实际设置80Hz.只有改动后,模拟转速表才能和实际运行速度对应起来.由于直接改动参数2机器不响应,我们用改变此参数相关的参数中的值,试图使参数2的值能够改变.试验时,对参数4的值重新设定一次,再改参数2的值.参数修改后,生产线上的模拟转速表显示正常.许多变频器有这类问题,可以使用类似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