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labview菜鸟问DAQ采集卡

楼主(2004-02-04):
我是LabVIEW的初学者,想做一个零件表面质量如平面度,主轴回转精度等的平台。我想问下面几个问题,希望哥哥姐姐们能给我答复,先谢谢了。 1。DAQ采集卡用那一种性价比较好,我们老板是穷光蛋,要买便宜的。 2。是否还要性号调理卡。上面那个DAQ采集卡,包括性号调理吗?我看见一个同学,他只用了一个研华的采集卡,就直接接传感器了。 谢谢大家,小弟给大家鞠躬了!

网友A(2003-07-28):
1.采集卡型号太多了,NI自己的当然比较好,但是也比较贵。 如果你在台式机上使用,最好买个PCI总线的,图便宜就买个ISA的。 2.看你的传感器是什么输出信号。如果传感器/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电压信号,就可以直接接入采集卡了

网友B(2004-01-10):
如果是微电信号,就需要调理板

网友C(2004-03-10):
我们有中档采集卡,PCI直接用于PC,咨询:shanemai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