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plc里的有关软继电器的想法。

楼主(2004-02-04):
我是刚开始学习plc的,有问题想请教以下。 最近两天看书看见了对-||-和-|/|-解释为输入输出继电器,常开常闭,是想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继电器的常开场闭的开关,还有的书上称其为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 .总感觉前一种情况是讲给电器专业人士,方便他们理解,然后引入继电器来形象解释-||-和-|/|-这两个符号。而后者才符合编程人员的理解,因为我认为它就是寄存器。你的看法呢?这是我今天看的这本书上面讲到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才想到的。希望从你们这里证实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谢谢回贴

网友:
它是一个常开点对应的映像寄存器和常闭点对应的映像寄存器,当采集到一路开关量时所对应的内部存储器.

网友A(2010-01-09):
PLC的用户程序(软件)代替了继电器控制电路(硬件)
PLC等效电路中的继电器并不是实际的物理继电器,它实质上是存储器单元的状态。单元状态为“1”,相当于继电器接通;单元状态为“0”,则相当于继电器断开。因此,我们称这些继电器为“软继电器”。所以“软继电器”的触点数量是无限的 ,可以将其理解为可编程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