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2004-02-04):
我想知道有没有测量距离在50左右的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A:
单位是什么,是mm,cm,m?如果是mm,cm,一般都没有问题,要是50m的话,可能就困难了,用微波试试!

网友B:
如果说是50米的话,我只有建议选用分体式的了。只有分体式才可以做大量程的 在不清楚详细要求的情况下(液位还是料位 粘稠度 现场温度等 ),也不好给你谈了。 你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023-68217137。 www.cqjingke.com

网友C:
小艾:如果是50mm?‘没有问题’?

网友A:
TO:周公,抱歉,忘了超声波还有个盲区问题。50mm的话可能有问题,除非在盲区之外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