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步进电机的电流?

楼主(2004-02-04):
咨询各位专家: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步进电机+谐波减速器,是委托一个工厂给装配的,但是步进电机经常坏掉,我么不能确认是否是因为装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考虑一下能否测量一下步进电机带负载/不带负载时候的电流。但发现如果测量总电流的话,则变化不大。有哪位能提供一个好的测量方法呢?

网友A:
测量总电流的方法没错,那证明输出功率不大,如要测量得更仔细可测量相电流。能告诉我你的损坏情况吗?也许我能给你找出问题。 QQ:1909661

网友B:
to 陈工: 谢谢您! 我们采用步进电机用来驱动机器人手臂运动。他们工厂在将步进电机和减速器装配以后,再安装到机器人手臂上,开始工作还凑合,过一段时间电机就带动不了了。老师一定让我们测量电流,找出故障的原因,可是我不晓得有什么更好的测量办法!

网友A:
1.电机烫吗?如果是很烫那可能是电机退磁了,你必须用更大的电机。 2。如果电机不烫,驱动器烫那很可能是检流电阻过热发生了变化, 驱动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根本就没有检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