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开机启动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4-02-04):
我现在想在操作系统启动时就立即运行组态王的应用程序,用户不能进入Windows的系统界面进行其他操作;而一旦退出组态王的程序,操作系统也随即退出并系统关机。 注: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网友A:
首先把开机运行中的组态王运行快捷方式山出来取消开机自动运行,在组态王设置中取消推出系统自动关机即可!!

网友B:
如果组太王是放在启动中的话。。就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按住ctrl键不放。就不会运行了。。

网友C: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Shell"="Explorer.exe" 复制到记事本 Explorer.exe改为将带路经的组态王的程序 保存为reg文件 双击导入注册表 重新启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