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ACS600吗

楼主(2004-02-04):
ACS600是不是要被淘汰,如果现在进行技术改造再采用ACS600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应该采用ACS800。

楼主(2004-01-01):
请大家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当然可以用ACS800了。控制接口都一样。

网友B:
是的 可以使用ACS800

网友C:
ACS600已停产,存贷不多了。就用ACS800吧

网友D:
600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E:
吴工!说的对!ACS600今年2月份就下线了!ACS800可以说是他的新产品。不光接口一样,配件也差不多! 如果需要支持请联系!!!! 咨询电话:027-87882251 耿冯亮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 本公司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基本决定采用ABB的AC600或AC800。AC800属刚上线新品,不知是否存在以上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ABB在中国有分支机构,不知国内的其他代理商与其是怎样的关系。

楼主:
email:shoufby@sohu.com

网友F:
说ACS600的故障率高,是毫无根据的,给份资料给你看看。下面说的是ACS600系列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The current MTBF values for the ACS 600 product family are: ACS 601 49.5 years, 167008 delivered units ACS 604/7 27.1 years, 41004 delivered units ACS 607 XXT 17.6 years, 488 delivered units The ACS 600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BF, in operation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installed units and failur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normal operation. All failures during shipping or commissioning are excluded from the calculations. The values are updated quarterly. Weibull distribution has been used as the mathematical reliability model in the calculations which is common practice in field quality analysis.

网友G:
ACS600和ACS800产品的性能都很好,只要调试的正确,很好用。ACS800比ACS600的性能更加完善。

楼主:
谢谢各位,本公司已采用ACS800,价格比ACS600还低.

网友H(2004-02-03):
我们用的abb的单体变频器不多,大部分是分部传动,很少出现故障。能否告诉我,相同容量的变频器,尺寸上ACS800是不是比ACS600小

网友I:
ABB一级代理,良好的售后服务 yht777@sina.com yuanht@thunis.com

网友C: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