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可否用于视频监控

楼主(2004-02-04):
AK47走了,非常遗憾! 请教高手,MCGS可否用于视频监控系统的组态,如何实现,最好有一些实例,拜托了!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 不是很明白~~

楼主:
接受了一项任务,一个生产现场的视频监控系统,共有六台摄像机以及十几个报警(烟雾与红外)探头,要求系统控制软件可以在相应的探头发出报警时,界面自动切换为相应位置的视频图像,想用MCGS实现系统组态,不知马甲先生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B:
目前,mcgs内部组件中,有文件播放构件,用于播放AVI动画文件。不知道能否满足您的需求。 可以肯定mcgs不是视频监控系统,但是,视频监控系统的产品有很多,只要是执行文件,我们都可以mcgs的通过!shell()程序,打开和关闭它。这样,达到视频监控系统和mcgs一起工作,完成我们的工艺检测过程。 详细请看软件帮助或打电话:010-62979682-220

网友B:
FanRen630: 我年底才用了MCGS做了一个机房安全监控项目,和mcgsdlh说的一样,只要是*.exe文件就可以用!shell()执行,不过,我的建议是看看你的视频监控软件再说,希望商讨商讨。zzhang_yiw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