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4-02-04):
本人刚刚接触LG PLC发现很爱死机。不知那位控友能提供帮助呀

网友A:
请将 LG PLC 型号报上来帮您诊断一下!

网友B:
您老师傅怎么还在用LG这种烂货,我搞工控也10几年了,除了LG这种玩意,其他的PLC我还真没见过死机的现象。比国产的还差。

楼主:
我的PLC型号为MASTER-K80S的

网友C:
大概不是死机吧,PLC的故障分为:致命故障和一般故障,当发生致命故障时,PLC停止运行。ERROR灯闪亮,你的故障原因是电源的干扰造成的或有可能是电源处有如焊机 风机等,启动时电源的压降比较大,造成PLC的电源浮动很大,从而影响到PLC内部的5V电压,严重时造成PLC检测不到输入输出点等,导致致命故障。最好检查一下你的电源。

网友D:
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在使用,可从没与到过这样的现象。希望你也为我们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