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ntum 和 siemense 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04):
昆腾plc434 12 与 西门子400cpu 有几种方法可以建立通讯? 如何建立? 谢谢

网友A:
在QUANTUM上插一块PROFIBUS MASTER卡就可以与S7通讯了。你也可以在上位机上插一块PCI85 MODBUS PLUS卡和一块CP5611多协议卡,运行WICC或IFIX,INTOUCH 等软件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B:
西门子上用CP系列通信摸板+MODBUS MASTER 软件包直接把数据写到 QUANTUM的MODBUS口上即可

楼主:
谢谢 ximenzi11111 & 何翔: 我现在知道的方法有: quantum上插一块140crp81100配合配置软件sycspulfucd28m或 西门子上插cp441-1加modbus master 或modbus slave 。 但特别想了解具体是怎么进行的 能不能告诉我。 多谢。

网友A:
我不了解PROFIBUS协议,如果你插上一块CRP81100卡那么QUANTUM你就可以看成是一个PROFIBUS的机器,按照PROFIBUS的规约通讯应当能行。 如果你在西门子的机器上插CP411-1并设成SLAVE,那么在QUANTUM上运行一个XMIT(一个可选指令)可以读写西门子,当然只能速率到1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