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之间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04-02-04):
我现在把两台OMRON PLC通过422方式连到上位机上,通信模块用的是COM06,想请教一下, 用什么样的指令能使两台PLC进行数据交换?用TXD、RXD指令可以吗?

网友A(2003-04-11):
不可以,必须发给上位机然后由上位机中转才行.不能直接通信.

网友B(2004-01-15):
其实你可以把两台PLC连在一起,通过LR区自动连接,上位机连到其中某一台pLC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只不过还要记住把主站的DM6650设成3000,从站的6650设成2000.

网友D:
工程在台州可来找我。 SHAO305PLC@163.COM SHAO305PLC@263.COM 用了上位机别说两台,八台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