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热电阻信号分成两路

楼主(2004-02-04):
各位大侠: 一个热电阻信号分成两路,接入数显表和记录仪?请赐教.

网友A(2003-10-15):
给他加一个电压信号,让它产生电流信号,将两个(N)个仪表串联不就结了吗

网友B:
一般厂家内部电路是使用2.5v做参考电压,再串一个10K的参考电阻.如果PT100=280.96欧姆的话,即热电阻两端电压约68MV((280.96\(10K+280.96)*2.5));PT100=100欧姆的话,即热电阻两端电压约24MV,送入高阻A/D.完毕!! 24MV-68MV=0-500度,如果数显仪和记录仪的采集电路是一致的话,也就是都输入24MV-68MV送入高阻A/D的话,那么只需把其中一台设备的10K参考电阻拿掉(或者将两台设备的参考电阻增加一倍阻值),然后将两台设备的热电阻输入端子,并接上热电阻就行了而且不会影响原精度!(如果参考电阻不是10K,以上述类推) 欢迎来信交流 yi-kong@163.com

网友C:
用温度变送器,将4-20MA信号送到两块表。

网友D:
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一是用双支式热电阻,另一种是用信号分配器把温变出来的信号分成两路。

网友E(2003-12-30):
过程信号处理仪表可解决以下问题: 1,信号干扰隔离; 2,信号衰减; 3,信号转换; 4,信号分配(一分为二); 5,二线制变送器配电; 6,安全(输入/输出端防爆)等等;信号转换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应用,可实现直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的相互转换,转换精度可达0.1%;如有兴趣请联系:

楼主:
加电压pt100与温度可不是线性关系,只有带变送器

网友F(2004-02-03):
现在很多数显表都有信号传输功能,就是把测量值转换成有源的4--20mA向外传送,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G:
采用变送模块分两路信号输入仪表

网友H:
工程上采用双支式热电阻比较好,赞同 WYW 方案。

网友I:
请到www.htong.com 网站看看 PDM-800系列的800CAI/T可能适合你。

网友J:
使用温变再加一安全栅,这样分几路都可以。

网友K(2005-10-23):
热电阻+温变(或分配器或隔离器)均可

网友L:
热电阻+热电阻变送器+MSC信号变换器 热电阻+MSC信号变换器

网友M:
这种情况建议采用双采用双支式的热电阻,或者采用温变(双输出)

网友N:
用双支热电阻就OK了

网友O: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支双芯铂电阻,上面所说加电压之类是不行的。因铂电阻是不能能过大电流的。也不过1-2个mA。也可以用一个一体温变(体积小,直接装在铂电阻的接线盒里)这样你可以将显示表和记录仪设成电流输入就行了。

网友P(2006-03-14):
热电阻输出端接一只带有变送输出的数显表,再将数显表的变送输出端接至记录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