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力控与s7-400以太网方式的通讯

楼主(2004-02-05):
在力控软件里究竟如何设置才能实现与s7-400以太网方式的通讯?

网友A:
你可以到www.sunwayland.com.cn下载力控的在线帮助,或者拨打010-62639719询问,力控对SIEMENS的设备的应用已经广泛由于油田、水处理、钢铁、化工等行业。

网友B:
1、通过MPI卡与PLC连接。 将MPI卡安装在计算机的ISA插槽中;用MPI电缆将MPI卡与S7-200/300/400的MPI通信接口连接;安装PRODAVE S7,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通信参数进行配置。 2、通过PC-Adapter与PLC连接。 将PC-Adapter的一端与计算机的RS-232串口相连,另一端与S7-200/300/400的MPI通信接口相连;安装PRODAVE S7,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通信参数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