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TDC3000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05):
tdc3000系统在对HM做了初始化重装后,不能进入network interface module菜单,并显示如下信息:incorrect file version (type and/or revision) net>&nmg>entity:GD,是何原因?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NCF文件版本不对,检查初始化后重装的步骤,NCF的备份文件以及FASTLOAD盘以及属性文件的版本是否匹配。

网友:
答对!看来楼上对ncf很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