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软起

楼主(2004-02-05):
各位大虾,本人现有一问题及待解决: ABB软起,型号PSS175/300-500,带90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164A,负载为风机,无旁路接触器。现场情况是: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翁翁欲动大概3-5秒钟后,电机开始启动,正常运转。请各位分析原因!多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电压提升时间和初始电压是否正确。(一般应该是10S和30%)还有,可以看一下是否风机的转动摩擦力过大(可能是有东西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