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传递变量问题

楼主(2004-02-05):
当把某时间变量声明为全局时(作用域为整个文件),再通过控件方法调用传递该变量,则控件接收到的值始终为0。如果声明为局部变量则一切正常。是否CITECT对全局变量进行了保护?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至西居东客: 是否检查变量标签表中的地址

楼主:
to lsm: 和标签无关。我是在CICODE中声明的变量。代码示意如下: int iTime; FUNCTION 控件事件() iTime=TimeCurrent(); 调用方法(iTime); end iTime可能会由其他事件改变它的值。通过监视发现,控件接收到的iTime永远为0;如果把它移到函数体内则正常。

网友B:
至西居东客: 你定义全局变量的函数有误: GLOBAL INT iTime; FUNCTION 控件事件() iTime=TimeCurrent(); 调用方法(iTime); end 你再试试!我用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