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neyWell tdc3000的问题

楼主(2004-02-05):
我公司有一套Honeywell的TDC3000 一天,HM报故障代码为-190,HM重启故障消除。但不知这个代码的含意是什么,请给予赐教。

楼主:
如果HM硬盘坏了,换一个新硬盘,我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网友A:
-190说明你的hm需要reset。这是系统比较常见的一种故障,一般复位后就解决了。如果hm坏了,需要从专门的公司买一块hm硬盘(不同于一般的硬盘),再重新给这块硬盘做初始化就ok了。好像一般的客户这个工作都比较难。。。

网友A:
我公司是Honewell的代理,请去电我上海公司也许可以解决您的问题。021-56552999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A:
现在满世界都是代理,尤其是那些大公司的产品,小心啊!

网友B:
下次别太迷信进口产品,现在国产的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不必进口的差,价格还便宜,明智的用户已开始大量用国产替代。 国产的过程控制器 请看:http://www.greatelec.ocm

网友C(2004-08-31):
白雪,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有意请与我联系,13854292717

网友D:
买DCS系统的小硬盘找我

网友E:
出现-190故障码有两种情况: 1)硬盘托盘的电源线松动. 解决方法:确保电源已供到硬盘托盘上.检查 SMCC和RTJ。 2)NCF卷组态已被修改,而HM未被初始化。 解决方法:重启HM,使HM组态信息与下装信息一致。

网友E:
HM的初始化是比较麻烦,一般用户不易完成。 而且HM硬盘的数据格式与一般硬盘不同。 普通硬盘装在HM上,系统将不与识别。 我处有此类硬盘,有需要者,可与我联系!

网友C:
楼上的,看样子你对霍内韦尔的产品是吃的很透,能和你联系一下吗?

网友F:
更改地址,然后进行同步操作

网友G:
我想买几个硬盘,不知道能否提供你处现有的具体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