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编程软件在哪下载呀

楼主(2004-02-05):
我在chinakong.com下载的编程软件范围挺广,可就是没有Fx1s的呀,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我有,请拿一些设备程式与我交换。 JHGDG128@126.COM

网友B:
我有啊,不知道怎么给你啊。 怎么联系呀?

楼主:
太谢谢你了“在路上”那个软件很大吗?QQ可以传过来,你有QQ号吗? 我信箱:ljwang628@mail.china.com

楼主:
瑞菱工控:这个网站我看过了,好象都是收费的,你们北京有分公司吗?我还需要PLC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 这个软件真的免费吗?那我就先谢谢你了!信箱能盛下吗? 我信箱ljwang628@mail.china.com

新手上路!!!!

网友:
引用--jghdg: 我有,请拿一些设备程式与我交换。    JHGDG128@126.COM 这样做不好吧,老兄! TO 转身 在捷通网里去找看,那里应该有的,如果没解压密码找我要。

网友C:
我有三菱PLC的通用编程软件(可编程fx1s,2n,还有Q系列和A系列的),研究三菱PLC的朋友不妨和我联系,彼此探讨一下.我的邮箱:yfei1203@yahoo.com.cn

网友B:
一飞冲天说的是GPPW吧,不过GPPW好像有时不支持FX1S,我碰到过可把我害苦了,但我映象中好象支持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需要工控软件及资料的朋友请到www. ebchinalxl. igchina.com中查找!(1000多种)

网友C:
我用过啊,没什么问题,而且很好用啊.

网友E(2010-03-20):
小弟刚开始学FX1SPLC编程 找不到他的编程软件 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给小弟一个 小弟QQ715526290 邮箱iceprince04021@163.com

网友F:
两种吧,一种是三菱通用编程软件,另一种是FX专用编程软件这个 只有几兆。

网友G:
用FXGPWIN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