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N卡作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02-05):
我现在用的是华控的CAN卡,不过速度太慢,每秒才3K字节,太慢了,主要是下位机发到上位机要延时很长,并且波特率设的很低,才100K,高不上去。大侠们讨论一下,我觉得CAN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是可以提高的。 另外,设置波特率的CAN总线定时寄存器BRT0,BRT1是如何设置的?我现在只知道与晶振有关,但具体关系我也说不上来,哪位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哪位讨论一下啊?

网友A:
能说一下你用的CAN卡的情况? 芯片,CPU?

网友B:
PCI接口会快许多。

网友A:
不是PCI卡的问题,是否是线路的问题? 程序的问题? CAN的传输速率1.0MBPS是最大速率,不是数据传输的实际速率,由于协议的开销,物理层收发数据的间隙等,实际速率会低于标称速率。 要提高速率,需要从硬件上如电缆上考虑。从软件上考虑,充分利用系统的带宽。

网友B:
个人以为,通讯速率(5K-1MBPS)与通讯流量(XXXX帧/秒)是不同的概念,大家容易忽略。 在1MBPS通讯速率下,单个CAN网络可以进行收发的最高速率大约为6000帧/秒(仅指CAN2.0B帧,每帧8字节)。

网友C: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及自动化产品及项目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 010-62965630 010-62960721~25EXT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