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问题!!

楼主(2004-02-05):
我的毕业设计是跟CAN总线有关的一控制系统,现在我已把下位机的节点做好:89s52+sja1000+pca82c250,现在我想把下位机跟上位机用CAN总线相连,不知道用什么can适配卡好,大家请给点意见。谢谢!!在线等

网友A(2004-01-04):
我有各种can转接器,如USB-CAN,PCI-CAN,ISA-CAN,并口-CAN,随意选用。

网友B:
还是选CAN卡吧, 我用过的是华控的,但常出错,

网友A:
用换器,RS232C-CAN,比用卡方便。

网友B:
转换器速度上不来,再说工业上一般不会这样用吧,做做实验还可以对付

网友C:
同问,我现在也想买一块卡!哪位推荐一把!

网友A:
ISA的接口卡比较划算,就是速率一般

网友A:
速率与ISA无关,可能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
ISA接口卡是相对较便易些,但需要你的电脑有ISA总线才行,现在的机器好像只有工控机才提供ISA总线!还有是用转换模块方便一些! 推荐一款CAN总线接口卡 K-8120售价为1200元 推荐一款232/485转CAN模块 K-7110 售价为800元 相关资料见:http://www.krxic.com/CAN/7110.htm

网友D:
如果设计得比较好,通讯流量不是问题。 USBCAN比较方便。

网友E(2004-02-05):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及自动化产品及项目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 010-62965630 010-62960721~25EXT838

网友F(2004-04-02):
交流交流吧,我也在做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