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关于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4-02-05):
由于工程的需要,本人用广州周立功的USBCAN卡和广州智光MDU-01B模块组成CAN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读不到数据! 请问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首先,确保2个产品都是好的;然后,设置2个产品的波特率一致;设置AMR为全接收方式;正确连接电缆。 如此,一定能够通过。

楼主:
谢谢上面那位大哥的指点! 我在周立功USBCAN模块好像没有甚至波特率的阿。 还有“设置AMR为全接收方式”,是什么方式! 不好意思,本人以前没有用过CAN,所以问题可能比较没有水平! 谢谢

网友B: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及自动化产品及项目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 010-62965630 010-62960721~25EXT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