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的难题

楼主(2004-02-05):
现场总线的电缆被老鼠咬断了怎么办? 老鼠居然把尿撒到ESD卡件上了,险!!!幸好是三冗余,

网友A(2003-10-31):
你们是面包厂吧? 开玩笑,据我所知,设计单位当初是必须考虑鼠患的,亡羊补牢也不算晚,好好搞搞卫生。

网友B:
这似乎是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C:
现场总线系统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高生存能力”。

楼主:
看似简单的鼠患,其实困扰着很多搞运行维护的同志。

网友D:
这不会有影响,现场智能仪表仍然可以工作

楼主:
据我所知。现场总线(如PROFIBUS)的现场仪表是通过总线供电的,没了电怎样工作,在我看来,顶多是自保。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In fact, there are several type of bus production. such as Fieldbus, profibus, as-i bus and device bus. each bus has different working princle. when you choice the bus production, you first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you want.

网友E:
楼上那位是老外吗? 他们问的是老鼠咬线怎么办。难道老鼠不吃AS-I?

网友F(2004-01-09):
楼上的老外用的是中国英语,但对中文也许不太懂

网友:
A、药物治理: 请在电缆周边放置大量鼠药 注意事项: 不可用同一品牌,鼠药种类一定要多,否则老鼠吃腻了还是要啃电线的。 特别注意不可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毒鼠强! B、生物防治: 厂区内大量养蛇,可减少鼠害。(最好是眼镜蛇,蛇毒很值钱的),如厂区内怕蛇者太多也可养猫头鹰! C、最终方案: 厂区迁址,比如到西藏,听说那里的老鼠比较少! 小弟仅有以上三种办法,如有不周之外还望谅解!!!

哈哈!

网友:
穿管铺设。

网友G:
抓住老鼠,挤破他的肚子,拽出他的肠子,在他的脖子上绕三圈,然后这么一拉————

网友H:
真是很简单 老骗已经说拉穿管铺设

网友I: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及自动化产品及项目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 010-62965630 010-62960721~25EXT838

网友J(2004-08-03):
铠装型护套综合电缆既可以防老鼠咬,又可以起到磁屏蔽保护作用。 当传输弱信号的电缆与传输强电的电缆一起敷设,且无条件保持足够距离间隔时,应选用双层或多层屏蔽电缆!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