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4-02-05):
我现在在做CAN通信,有两块板卡,CAN通信部分硬件相同。 我用相同的程序去调试,一块板卡发送、接收都正确, 但是另一块板卡一置发送请求, CAN状态寄存器即为0CCH,即总线脱离。 我怎么也找不出问题所在,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02-09-20):
查一查晶振是否频率相同?

楼主:
晶振都是用的仿真头上的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B:
你是在单片机还是PC上作的试验,板卡采用的是那个厂家的, 我用的研华的PCL841,他自带的驱动有问题,不适合高速通信,总线也容易崩溃,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个for win2k/nt的sys驱动,问题解决了。可以到我的主页http://idoor.xiloo.com看看。

网友C:
先查看一下是什么错误,再。。。。。。

网友D(2004-01-07):
查查你的CAN收发器,是82c250吧,有没有问题,管脚接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及自动化产品及项目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 010-62965630 010-62960721~25EXT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