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伺服电机

楼主(2004-02-05):
执行机构的分相电容增大是否可增大电机力矩?

网友A:
电机力矩与分相电容似乎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B(2008-11-20):
我开头查了下,好象可以,但是增大力矩的同时也增大了电流...................就增大了发热!

网友C:
最好不要改,执行机构长期使用会老化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