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公司的电磁阀

楼主(2004-02-05):
我这有一款德国的电动调节阀,但不知道相关具体资料, 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谁的阀,好像是德国的,多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德国GESTRA或ARI的,是电厂用的蒸汽系统上吧

网友B: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看上去好象是电动执行阀,国内也有生产,而且质量也很不错。

网友C:
象PS的东东

网友A:
是power的产品

网友A:
在哪里用的? 应该是一个电磁薄膜气动阀 国内有很多类似的品种

网友D:
我认为是德国honeywell

网友E:
应该是美国的江森(JOHNSON CONTROL)产品。我公司有货。包括 阀门和执行器。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
楼上的仁兄请不要在这里发广告

网友A:
只要用过HONEYWELL的产品都知道,HONEYWELL没有如此外形的阀门的。我并未做广告。

网友D:
你也太自信了吧我以前就曾经安装过honeywell这样的阀门 我安装的是用于中央空调系统空调水及蒸汽调节用而且在换热器上也用来调节蒸汽流量

网友F:
你从多个角度拍些照片,放上来,就更好辨认了!

网友G:
应该是国产的。进口的东西外表看好象怎么也不会成这样子

网友H:
不会吧国产也有这样的东东啊!

网友I:
应该是KOSO的电动执行机构,内置伺服放大器,用于什么地方可以不用管它,我公司有两台是用于锅炉给水调节的。

网友J:
好像是一个自动给水执行器

网友K:
是派克的冬冬

网友A:
不知道是谁的,但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网友L:
可能是宝德的。

网友M(2006-12-11):
看上去很象我们的产品,但是外面的漆层掉了,不能肯定,但从支架和packing压盖,电动头的外形上看很象。

网友N:
照片拍好些,可能ps

网友O:
象一个电动执行机构

网友P:
像SAMSON或埃科特吧

网友Q:
请问prentice,两年了知道是那个厂家的了吗?

网友R:
   感觉跟SAMSON的 气动动薄膜阀有点像,不过执行器部分不一样,SAMSON的是一个蘑菇头这个是方的.

网友S:
真还不知道呢

网友T(2007-01-12):
是德国的电动阀。我看到双良溴化锂制冷机组使用。北京有它的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