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否直接用于调速电动机?

楼主(2004-02-05):
在设备变频改造过程中经常遇到原设备电机是调速电机的情况,一般我们会建议对方将调速电机换成普通电机,然后再加上变频器控制。我想将调速电机调速至最大以作为普通电机使用,不知道能否可以?还是需要另外再做些处理工作?如果需要的话,该做哪些工作?恳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可以,但简单的应该是把滑差离合器的初次转子固定在一起,就不用通电了。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把滑差离合器的初次转子固定在一起,那是困难的。用变频运行电机到50HZ再由电磁调速器来控制速度,这样做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节能的效果,最好把滑差部分去掉则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