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无任何显示

楼主(2004-02-05):
富士FRN7.5G9S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无任何显示、风扇不转、无输出、无整流电压,请各位高手指教,万分火急!!!

网友A: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B:
李工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没有整流电压的话整流模块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C:
你先确认输入是否有电再检查整流电压以便往下一步查找其他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再问各位,如何检查整流模块有无问题?本人苦于无电路图。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象测量普通二极管一样,也可以来电话013008964596,免费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