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编程

楼主(2004-02-05):
各位大虾:    我用Q系列的CPU模块是Q00JCPU,输出模块是QY40P,程序编制完后,通过程序检查与参数检查无错误后,下载到CPU,将CPU运行后,CPU错误灯闪烁,将CPU停止后,错误灯依然闪烁,错误代码3300,SP。PARA。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我已自己解决了。

网友B(2009-08-09):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已自己解决了。

能告诉我吗?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

网友C:
在GX Configurator上设定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中的起始I/O号码和实际I/O号码不同。重新设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