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位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05):
想作一个PLC模拟试验装置,但有一个问题没搞懂,就是PLC和PC机的通讯 PC能否对PLC的输入X0,X1,...进行写操作,哪位知道的,能回复一下,不胜感激。我的Emai:gjsmell@263.net或站内回复。

网友A(2002-03-15):
PLC模拟试验,可以用三菱GPPW编程软件来实现,直接在PC电脑上实现PLC模拟试验,比用PLC控制器更方便明了。 我公司专做三菱与富士工控自动化,欢迎联系! TEL:13922868051 周先生

网友B:
能对X、Y、D变量付值。方法请参照http://www.gkong.com中的文章。不懂再联系。

网友C(2004-01-15):
若使用SW0PC-FXGP/WIN-C Version 2.11可在监控/测试-强制ON/OFF项进行设置。仅仅是建议,可以一试!

网友D:
用I/O 板 PC 的输出变成PLC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