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死区时间设置

楼主(2004-02-05):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根据模块提供的开关时间设置一个较合理的死区时间值,再根据时间测量得到最佳的死区时间?

网友A:
除了模块提供数据,要靠大量的试验来获得,不同的模块都不一样

网友B:
差模块数据。 i.e 5us

网友C(2008-10-16):
控制不到的区域,这要靠改变载波频率来控制

网友C:
请问各位同仁,温度控制仪的死区与灵敏度之间联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