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伺服驱动方案及选型)

楼主(2004-02-05):
现完成一课题,需要伺服控制驱动系统: 1 驱动24套(互相独立),直线运动 ,4kN 2 运动速度很低 (0.01mm/s到0.1mm/s) 3 运动位移最大800mm 4 体积尽可能小 采用什么方案合适? 欢迎相关设备生产厂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要干什么,搬大楼吗?我是美国派克代理,你这些要求都能满足。

网友B:
我公司为德国伦茨公司在中国的唯一销售机构,能提供从伺服控制器到减速机,等成套产品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希望各位和我联系 张海武 021-53086611-828

网友C:
REDCYBER公司率先推出的USB接口的交/直流伺服驱动器,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一台PC驱动127个运动(相互独立或联动).可以说,别无分店. 有如下特点:       即插即用,支持热拔插       高速通讯(12Mbps/1228800bps)       象驱动串口一样,无需USB知识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时间为200万小时       DIN导轨安装,体积小(1KW驱动器只有半个手掌大)       附有光盘,内置安装程序、源代码、演示程序       电压范围有36V、80V、110V、300V等几个型号       电流电压有5A到80A等型号       可驱动交/直流伺服电机       功率大,       可轻松组成PC-BASED的CNC系统.    备件方便       价格适宜       维服简单    扩容方便 选择USB接口的交/直流伺服控制器?    --------12MBPS,风一般的速度!,足以控制伺服电机,    --------基于PC,备件最方便,价格最省。    --------基于PC,软件开发最方便,VC、VB、DELPHY齐上阵。    --------自带+5V电源接口,省却诸多麻烦。    --------即插即用,维服简单,扩容方便。

网友D:
瞎吵吵什么啊,没看清楚人家只是找个呆鹅帮忙做作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