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脉冲宽窄变化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04-02-05):
各位大侠,本人设计一款电源,采用uc3843,正激方式,调试过程中,发现在负在低于一定负载的情况下,如五分之一满载以下,mos管珊极调制脉冲宽窄变化比较大,一宽一窄,窄脉冲甚至有时只有一个尖峰,这是输出纹波较大,mos管功耗较大,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请记下我的email,以及电话0755-25260902-524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os过热是因为驱动脉宽太窄,驱动能力弱 导致开通损耗剧增。 我希望将脉冲调成这样: 打一段时间,关一段时间。 这意味着要将控制系统反应速度变慢,于是我增大3843积分电容。 kao,居然没用。 你不妨试试增大积分,将系统反应速度变慢。

楼主:
多谢,不过我也增大过积分电容,和你一样也没有什么效果,倒是增大电流检测端的阻容网络的阻值,减小容值,能起到一些效果,但是只是降低了出现问题的负载范围,治标不治本啊,估计我们还得找其它出路。

网友A:
我现在在从地线干扰角度找原因, 一宽一窄不是控制的问题,控制回路反应没那么快。 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加大积分,不能出现我期望的现象:打 几个脉冲,关几个周期 你有有结果请告诉我! 我的问题还悬着呢

网友A:
我改变了RC振荡电路,的R,居然好了。不过这不是问题的症结

楼主:
那你不是就改变了开关频率了吗,我增大R,减小开关频率也能一定程度解决问题,但是这样不是办法。

楼主:
seawolf兄,我在网博电源网也贴了这样一个贴子,有位仁兄提了些建议,还有附图,你去看看对你那个有没有帮助。

网友B:
有可能是功率级产生的高频脉冲干扰了uc3843的控制电路。

网友C(2004-03-09):
我觉得轻载振荡是很多电源的通病,如果采用同步整流可能挥好一些。你可以加大3843的3号脚的斜坡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