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故障

楼主(2004-02-05):
三菱E-540-5.5KW驱动平衡 上模块整机上电 电机噪音特大 又换了一个模块 还是如此 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参数72调大点!

网友B(2008-11-23):
引用楼上,参数72调大点!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D:
还是硬件有问题呀;

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形;

网友E:
机器老化了。也许是风扇里面油干了。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