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楼主(2004-02-06):
我有一台FX2系列的PLC,想输入模拟量,但不知如何编程,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
好像要加AD模块的

网友B:
PLC型号是FX1N或FX2N,才能安装AD板或AD模块,实现模拟量输入。模拟量板有FX1N-2AD-BD,模拟量模块有FX2N-2AD、FX2N-4AD,还有热电偶专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8AD等。模拟量板要揭开PLC面板来安装,成本较低。模拟量模块独立并列安装,用自带电缆与PLC主机连接,

网友C:
捷通科技的DDM系列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直接和三菱FX系列PLC的RS-485通讯接口,采用三菱LINK通讯协议,无需对PLC编程就自动完成DDMF1模块与PLC之间交换数据、状态,可用于扩展FX 系列PLC的各种I/O模块,包括模拟量输入输出。 DDMF1-8AD是一种廉价的、高功能的多通道模拟量采集数据采集模块,特别适合利用计算机、PLC作为远程数据采集系统。与普通模拟量采集模块不同,DDMF1-8AD既可以象普通模拟量采集模块那样挂接于计算机的RS-485网络上采集各种模拟量数据,也可以配合PLC的通讯网络,将模拟量数据存入PLC内存中,更可以通过DDMC1F模块自动将多至256路模拟量信号存入PLC指定内存中(数据寄存器),而PLC中还无需编制通讯程序. 详细介绍可以浏览网站http://www.jtplc.com/DDMXX/Ddmc1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