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测温问题?

楼主(2004-02-06):
S7-200系统性价比高,但测温是个问题,如果要测量十六(或以上)路温度时,谁提个最经济实用的方案??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 不至于要彩8个EM231RTD温度模块???

网友A:
如果不是控制要求很严格的话,可以用研华的信号采集模块,直接进上位机来报警显示。

网友B:
捷通科技的DDM系列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直接和S7-200配合使用来采集模拟量值,不需上位机而只用PLC就可以完成监测与控制,比较经济实用。 DDMC1S(西门子通讯协议转换器 )主要用于连接DDMF1(如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系列扩展模块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RS-485通讯口,采用PC/PPI通讯协议,无需对PLC编程就可自动完成DDMF1模块与PLC之间交换数据、状态,用于扩展其PLC的各种I/O模块,低成本扩展PLC模拟量输入通道举例如下: DDMF1-8AD(八路模拟量输入模块)+DDMC1S: 扩展S7-200PLC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按每个DDMF1-8AD为8路12bit模拟量输入通道,故最多可扩展32个DDMF1-8AD模块共计256个模拟量输入通道,采样速度大约为30~50ms/每个模块,故特别适合于多通道温度数据采集系统和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突破了该PLC模拟量不能超过32通道的限制。 详细介绍可以浏览网站http://www.jtplc.com/DDMXX/Ddmc1x.asp

网友C:
可用温变变成4~20MA用4个231就行了

网友D(2008-12-10):
用温度巡检仪+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