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 3260数值输入

楼主(2004-02-06):
如何在数值输入之后经过一些算术运算再写入PLC,请各位大虾指教!急!!

网友A:
在数值输入的属性里的显示格式中点上缩放选项,会出现增益和偏移两项,输入数值即可完成相应的运算,很简单的。不过如果计算比较复杂,还是推荐将这部分运算放到PLC中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