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mo版的intouch可否读我的程序

楼主(2004-02-06):
刚刚学习intouch,前不久获得一份的intouch组态程序。我用的是demo版的intouch8.0,于是我把我的获得的这份程序将demo的程序替换掉(在my applications里的demo1-800里),但在打开maker后,出现的提示如下: application“...\...\demo1_800”was developed with win16 version of intouch. convert? 我选了ok 接着又出现了 do you want to backup the application? 我选了cancel 接着的操作与用完全的demo一样,但最后一步(已出现intouch画面)又出现错误提示: exceeded maximum number of windouws allowed(32) 确定后出现 initialization failed 确定后就退出了intouch 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是不是与我的windows版本有关(我用的是window2000 professional)

网友A(2003-10-13):
低版本的intouch APP转换后可放在intouch 8中使用. demo版的intouch没有licese文件最大只能使用32点. intouch 都有自带的demo程序,可直接使用. 或找个临时license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请问deng-lp 从哪里可以得到license 你能发给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kingney@21cn.com

网友B(2003-12-02):
也给我一个临时license

网友C(2004-02-06):
deng-lp你好,我刚刚学INTOUCH,用的是DEMO版。 能不能给我一个License,或告诉我下栽的地址。   最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谢/。   我的邮箱是zht6666@163.com

网友D:
Demo版的,点数不能超过32点, 你程序的点数肯定是超过了,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E:
去那能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