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4-02-06):
我厂刚刚上了一台变频器,我对它不太了解,请问它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吗?另外它的干扰如何消除?

网友A(2003-12-29):
一般场合是不需要专用电机的 干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这是真理 只有改善!如:屏蔽、接地 隔离

网友B: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SPWM变频调速应用技术》(第2版),本书比较实用,有针对性!介绍了变频器的原理、调试、应用。看了这本书后很多基本知识的问题就不成问题!我的技术人员入门就是看这本书

网友A:
是啊多看看这样的书打新华书店都有的

网友C:
看说明书比较好,如果要知道原理这要看书,一般通用变频器是需要专门电机的,干扰接线圈就可以了,说明书上有

网友D:
加几个磁环可能会好一点,试看。

网友E:
to笑说工控:有办法消除干扰!不信吗?看下面的办法,也是真理。 B A B I A N P I N Q I D U A N D I A N。

网友A:
哈哈 我今天所是见识到了, 天才,,,,,, 原来工控网上竟是如此搞笑

小小!

网友:
“B A B I A N P I N Q I D U A N D I A N” 不用了,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F:
是不是需要变频电机,要根据你的具体使用工况! 如果需要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25Hz)以下,由于普通电机使用的是同轴风扇,低速下散热效果变的很差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时候需要特殊的专用变频电机(起码需要独立风扇的那种所谓的“变频电机”)。

楼主:
东家:磁环怎么用?如何选? 笑说工控:屏蔽、接地 隔离只针对变频器?还是包括电缆?

网友F:
首先说明一个基本问题: 通用变频器所依据的电机模型就是普通的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 所以“一般通用变频器是需要专门电机的”有点故弄玄虚了! 至于现在所用的“变频电机”或者“专用电机”,大多就是为了满足电动机长期低频运行所带来的散热问题,在普通电机上单独加装一个独立风扇,但这与通用变频器所对应的数学模型没有本质联系。 至于干扰问题,由于现在所用的PWM调制方法的原理性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尽可能地减小,一般地方法就是隔离、接地、屏蔽等措施,在需要的情况下,电机电缆也是可以屏蔽的。

网友G:
m13473说的很有道理。一般机床上用“变频电机”比较多。“干扰”就像公差一样,是很难消除的,加滤波器可以降低一些。

网友A:
电缆的话,如果是信号线你就一定要使用屏蔽线,

网友H:
请问电缆两点接地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04-02-05):
不能两点接地,这样会增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