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

楼主(2004-02-06):
现场环境的电磁干扰可能引起数据偏差、误动作甚至停止工作。因为现场和设备安装过程的配置、布线随机性比较大,所以对干扰无法全部预料。除了设计时做更多考虑外,现场也需要采取措施增加抗干扰能力。 一般来说,干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入系统:1. 电源;2. 输入端子;3. 输出端子;4.空间辐射。解决方法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以下措施: 1.  电源:当现场有大功率用电器或者含有可控硅的电路如电焊机、大功率变频柜(如感应加热装置)工作时,或者与此类设备的电源线并行、同管敷设时会使电源发生突变或者大量高次谐波进入电源。经常采取的措施: 1.1. 在电源进线端设置 L-C 滤波网络,通常由扼流圈和电容、压敏电阻等元件组成,主要吸收突波脉冲和高次谐波,也可在电源进线端并联电容(见下:消除火花)。 1.2. 比较严重的要考虑单独从变压器供电(单独穿管)或者加隔离变压器、稳压电源。 1.3. 信号线不能和电源线同管敷设,这也可能是引入干扰的途径。 2.  输入端子:输入端子通常引入弱信号,解决的方法: 2.1. 在不影响响应速度的前提下,通常可在输入端并联电容滤波消除脉冲干扰,具体数值一般在 0.01~22μF 之间,耐压值由电源或者信号电压决定; 2.2. 输入信号导线采用屏蔽线。如果是接续的两段导线的屏蔽层务必连接可靠(最好锡焊)。屏蔽层应该有良好绝缘,不可与机架、柜体发生摩擦、打火。 3. 输出端子:输出端子通常控制外部报警或者控制元件如接触器、继电器。有接点的电器在开断/闭合瞬间可能有火花产生,感性元件(如电磁阀)通常会有比较大的感应电势,火花和感应电势都可能造成干扰。解决的方法: 3.1. 消除火花:在输出接点上并联 0.47~4μF/630V 油浸纸介电容和470V~630V 压敏电阻(根据电源电压选择)吸收,防止对初级造成脉冲干扰。 3.2. 直流电源供电的接触器、继电器在线圈上反向并联二极管(二极管正接电源负、二极管负接电源正)吸收反电势。这种方法一般可以得到好的效果,可能时尽量采用直流接触器、继电器。 4. 空间辐射:这种干扰几乎到处存在,但强的干扰不多,在大功率变频柜如感应加热装置感应圈周围比较强烈。通常仪器最好采用金属壳体,并且作良好接地,感应加热装置机架机体也应该接地。 对于接地,要考虑现场地线是否可靠。有的接地线截面太小、接地线只接到柜子接地线而柜子接地线没有和厂房接地线连通,甚至有的厂房没有厂房接地线、厂房接地线和避雷接地线共用,或者设备的交流供电电源零线不正规,都可能造成电源电压不稳、容量不足、干扰严重。这些情况现场多次发生,可能是造成疑难问题的原因,需要引起注意。

网友A:
周公所说接地问题的确是现场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多甲方技术人员也搞不清真正的接地线位置,只好将柜体作为接地,有时抗干扰效果极差。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接柜体与接真正地线效果完全不同,真希望每个工程都能提供一个好的接地线,可以使现场调试工作减少许多麻烦。

网友B:
周公说的很对,我在现场调试时经常遇到干扰问题。

网友C:
请教周公及各位: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干扰的问题。但一直解决不好,情况是这样的,我用巡检仪采集PT100的信号(大家都知道信号很弱的)。走线的时候和15KW的变频器一起走了,有隔离和屏蔽了,而且也已经接地了。我采集上来了信号不稳定,但又不能改走线,这种情况改如何是好?

网友C:
电源隔离是用什么做的,试试巡检仪前端加净化电源,或能改善。

楼主:
PT100 采集温度信号变化速度不快,参照‘2. 输入端子’:加电容。

网友C:
谢谢didi和周公,巡检仪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外部信号干扰的问题和仪表本身滤波的问题,而且我每个仪表有几十路,都加电容好象不方便,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D:
我公司DCS系统曾发生过部分参数回零故障,我们分析原因之一有可能是系统接地不良造成的故障,请教各位专家究竟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DCS系统出现阐述回零故障。谢谢!

楼主:
外部信号干扰的问题加电容应该是最省力的方法。 仪表本身滤波的问题,需要看仪表的情况:指针式和低档数字式仪表(ICL7107 为核的)还是硬件处理:加电容 :) ;如果是智能仪表可以调滤波时间,如宇光的 AI-708 可以加大 dL 。 DCS系统发生部分参数回零故障,要分别情况:软件看参数存储的位置,可能是参数修正的文件(或者数据库)丢失。硬件也可能输入引线开路,或者部分变送器供电中断。

网友C:
变频器是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安装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北京中石公司和西安开容公司有售,安装后效果十分明显,不妨一试。

网友E: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F:
控制系统的干扰问题周公介绍的比较详细,我想就系统地的问题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每个系统对地都有要求,关键的是系统运行时要把系统地和供电电源的零线连接到一起,消除掉零线和系统地之间压差.(系统地小于2欧)

楼主:
系统地和供电电源的零线连接到一起时要考虑零线是否‘干净’

网友G:
主要是信号地和电源地要分开,DCS系统要专用地,不能和电源共地。再就是依照规范安装就可以了。变频器要按规范安装

网友H:
不太同意泰坦的看法,信号地、电源地和DCS系统地归根应是同一个地,这才使各个电压信号有同一个参照(有的电压信号是由仪表电流信号转换过来的),才能保证基点的一致,减少干扰。

网友I:
请问周公: 感应电是不是干扰。 我在使用施耐得变频器的时候,当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会有12V左右的交流电传到PLC的数字量输入端,当24V接通时,可以有24V电压。

楼主:
当你休息的时候,再好的音乐也是噪音。干扰即指不希望出现的‘信号’。感应电可以归结到‘空间辐射’一列。   当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主要是电子器件通断产生的高次谐波,这个感应的幅度是不确定的,波形以不规则方波为主,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检测到。如果看见的是 50Hz 正弦波,可考虑PLC 的数字量输入端有无与电源或者 50 Hz 线路并行情况,也可能接地不好。   ‘当24V接通时,可以有24V电压。’的意思我没有明白。

网友J:
周公论点很切合实际,佩服!

网友I:
您好周公,先说声谢谢,再和您继续探讨 由于现场条件有限,我只是用万用表测量。简单地说,就是在直流24V的供电回路中,由1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控制它的通断(继电器和变频器安装间隔30cm左右)。现象是:当继电器接通,运行正常;当继电器没有接通,常开接点有交流18V。注:变频器可靠接地,零地分线。 另一个问题:在主电源闭合的软启动器下口测量到380V的交流相电压,接通控制电源后,软启动器可以正常运行。疑问在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应电压? 谢谢您。

网友K(2004-09-24):
非常赞同刘玉村的观点! GB 50057-19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Design code for protection of structures against lightning 第3.3.4条: ……。防直接雷接地宜和防雷电感应,电气设备、信息系统等接地共用同一接地装置,……。 第6.3.3条: ……。一、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其构成原则示于图6.3.3。(图中将所有接地线做了等电位连接) 附录八 名词解释   等电位连接(Equipotential bonding,bonding):将分开的装置、诸导电物体用等电位连接导体或电涌保护器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在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关于电缆选型与敷设,请点击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

网友L(2004-12-13):
在SLC系统,是用继电器控制现场的取样器电磁阀,取样器电磁阀是AC220V输入,功率21W进口的。继电器线圈是DC24V的,触点是220V,5A。继电器线圈是输出的板子供电,当模板输出24V时,继电器吸合,取样器电磁阀工作(取样器电磁阀是在我的配线柜中供电,继电器也在柜中)。现象:当继电器吸合、断开时打火花,此时报警器便产生报警。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比较好?谢谢大家

网友M(2005-02-19):
请问如何判断电源零线是否干净? 我们好多设备都是零地接在一起。

网友C:
“输出端子通常控制外部报警或者控制元件如接触器、继电器。有接点的电器在开断/闭合瞬间可能有火花产生,感性元件(如电磁阀)通常会有比较大的感应电势,火花和感应电势都可能造成干扰。解决的方法:   3.1. 消除火花:在输出接点上并联 0.47~4μF/630V 油浸纸介电容和470V~630V 压敏电阻(根据电源电压选择)吸收,防止对初级造成脉冲干扰。   3.2. 直流电源供电的接触器、继电器在线圈上反向并联二极管(二极管正接电源负、二极管负接电源正)吸收反电势。这种方法一般可以得到好的效果,可能时尽量采用直流接触器、继电器。”

网友N:
很多工程根本不能作到很好接地 屏蔽接地 系统接地 电气接地 最好分开 看过老外的盘柜 要让我羡慕呀!

网友C:
请问:一用电设备到PLC输入端的连线是经过几个中间端子箱连接的,每段控制电缆的屏蔽层该如何接地才能提高抗干扰,总长约400米,共有4个断点(必须的)。

网友C:
所有电缆的屏蔽层接通,在最接近地电位的地方接地

网友C:
谢谢周公。我是分段接地的,可以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O:
我们习惯性做法是屏蔽在现场不接地,而是在中控室接地(PLC柜内),中间接线端子箱内的给屏蔽线都留有端子,使每段电缆的屏蔽能够串起来。

楼主:
屏蔽线接头处应焊接牢靠,用热缩管包封——防止与其他金属件碰接、摩擦,尽量不要过端子板形成开口,防止引入杂散电压。

网友P(2005-04-15):
按照周公所说,所有电缆的屏蔽层接通,在中控室接地,其结果是:三套原理设备完全一样的系统,一套信号干扰很小,定位很准确,另外两套干扰还是很大,没有什么改进。怎么办

楼主:
胡罗卜: 两个方向: 1. 减小干扰,用示波器找干扰源并排除; 2. 增加抗干扰能力,加强滤波; 上贴所述情况可考虑另外两套走线是否与强信号(干扰)线并行或者接近。

网友P:
干扰源来自变频器,控制对象是一台移动设备(罐车)在轨道上行走,通过一根多芯扁平移动电缆供电,扁平电缆内含控制设备行走(变频调速)的3根动力线和几组控制线,其中一组是屏蔽电缆连接检测电机速度的脉冲信号。当变频器工作电机旋转时,取检测信号,信号干扰在电机启动和停止时较大,平稳运行时还可以。脉冲信号送到电控柜内PLC前采用了RC滤波,用示波器看,滤波后波形很好,但电机起停时看不清楚。 问题可能就出在那根多芯扁平移动电缆,但动力和控制线无法分开它要随着移动设备用电缆卷盘将其卷紧和送开。 特别是在变频器低速时干扰大。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设置成固定频率了,按说RC滤波能够滤掉载波频率(有用频率≤600HZ,载波频率2KHZ),难道还有其他的干扰我们没有发现?示波器上看不到什么。

楼主:
我做罐车称重大屏显示器时也考虑和车上设备通讯的问题。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解决: 1. 控制和检测的信号线除加屏蔽外自身系统单独浮地(本系统接地、不和其他地特别是强电地联结); 2. 将所有信号数字化后传输; 3. 强电采用屏蔽电缆(估计有这样电缆也比较贵); 4. 由于罐车行走速度比较慢,去掉变频器。

网友P:
变频器是不能去掉的,原系统用绕线电机后改成变频控制,改造前起停不平稳,万向轴经常断。此罐车行走途中需要有几处定位停车,有一定的定位精度,只有用变频才好达到。强电采用屏蔽电缆目前不宜作到,那根移动电缆要十几万块钱,不好随便换。你的方法一可以试一试。 罐车称重信号你是如何取到地面,我听说过有采用遥控信号取出来的,还有就是模拟量,你呢?那种车不变频,对行走要求不高。

楼主:
那么首先考虑 1. ,其次考虑 2. 。 数字化的方法是在车上装单片机系统,将检测和控制的信号转换为 RS485 信号后采用通讯方法传输。考虑罐车行走速度不快,这个方法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P:
谢谢斑竹,真的很感谢,占用你那么多的时间,我在试试。

楼主:
:) 不客气,有情况多交流!

网友Q:
周公: 有一种技术,是美国的。不但可以滤除各次谐波(高次),还有抑制浪涌、瞬变、尖峰信号等。融合了TVSS和其它高科技技术,不只到能否和您交流?

楼主:
请直接将资料贴在这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R:
关于抗干扰的问题上面已说得很多了,不过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特来请教。我现在用一力矩传感器,工作电压24V,信号输出+ -5V,当边上的一个11KW的变频器起动时信号输出就 会出现很大的干扰,当给传感器一个单独24V电源时效果还是不好,也不知是接地不好还是空间辐射问题,现在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给变频器的输出改用屏蔽线,变频器前面已经有滤波器,请问还有什么措施没有,急啊,请各位帮忙!

网友S:
论坛上果然是高手云集

网友T:
周公: 你好!你是高手哈! 我有个着急的问题,肯请大家出出注意哈!小弟先谢谢了! 我有一套塑机控制系统,主机用欧陆直流调速器,加料用台达变频器,加热采用RKC表+固态继电器实现。 在不开主机的情况下,加热控制正常。 开主机时(转速为0),有不该加热的温度段出现了加热的情况,查加热器相对地150V左右电压并且有加热电流。在这套控制系统中,同时有几段出现这样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都出现在同一相。取掉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源,又正常。大家帮帮忙哦!

楼主:
建议查该相接线是否可靠,或者将温控表电源换一相试试

网友T:
周公: 你好!该相固态继电器进线上断通过熔断器接主开关:主开关往下同时接直流调速器的进线接触器。 温控表的输出信号我取了也有150的电压!

网友T:
周公: 你有QQ吗?这样我有事向你请教也方便

网友T:
我的QQ是105707743。 本人对各种变频/直流控制系统/各种品牌PLC比较熟悉,喜欢工控的朋友+我哈

网友U:
TO工控星:我觉得应该溯本逐源,既然你去掉固态继电器的电源后正常,那么可以认为固态继电器是正常的,问题是你RKC的温控表的控制输出了,温度加到设定温度值后,一般情况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如+-10度)保温,此时应该是间隙加热而不应该持续加热,也就是说温控表的控制输出不应该一直闭合(如果固态继电器的电源不是由温控表直接电源驱动的话)。

楼主:
1. 进线电压有没有问题——220V; 2. “查该相接线是否可靠,或者将温控表电源换一相试试”; 3. 如果没有问题就查接地。。。接上负载量电压。

网友T:
谢谢你们的提示: 我的温控表到固态继电器的信号,在固态继电器我取掉输入信号,我启动直流调速器时,就出现以上情况,到加热端有150V左右的电压,并且有加热电流。在这时候,我PV是130度左右,SV设定为100度左右,不应该加热的哦。没有启动直流调速器又是正常的啊。。

网友V:
不想灌水,不过这样的文章一定要加入收藏,说不定以后项目中就用到了:)

网友T:
谢谢各位的提示: 我现在将温控表的电源换了一相,同时将所有的温度控制器的SV值设定小于PV值,启动直流调速器,在启动瞬间各个加热温度段有加热电流,但马上就回零了。我本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当我将部分加热段的SV设定大于PV时,又出现了原来的情况,不该加热的地方又出现加热电流。 目前各个加热段的电缆和直流调速器的电枢/励磁电缆是捆在一起的。烦请各位再帮我分析一下,能找到一个更完善的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

楼主:
直接将接地线连到暖气片上试一下!

网友T:
周公: 你没有开玩笑吧?我们在现场没有暖气片哈 请说明原因! 谢谢!

楼主:
没有暖气片?!!原来原因在这里!!!那么冷设备啷个受得了噻!肯定跟你捣乱了嗦!!! 换个地方接地。

网友T:
周公: 我的加热段是通过电阻丝加热的啊,试车的时候没有上冷却哈! 你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T: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由于最近工程较多,问题也出了不少! 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想一下办法,谢谢! 有个系统采用RKC CH402 显示液位,输入采用4-20MA信号,在接表之前,我采用5VDC对表进行了校准,但将信号接上表后就出现UUUU,不能进行正常显示,请大家出出注意。。。。

网友P:
TO工控星:你前面提到的固态继电器有输出的问题,我采取的办法: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如果是直流信号加阻容滤波,同时在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并接一个电阻。因为有些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以很小就能导通,导通门槛也很低,干扰信号容易引起它的误导通,但又不是全导通。拙见

网友T:
周公: 非常感谢!我的输入信号有问题,那个厂商没有把接线说明白,差点出大事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有空多交流哈。。。

楼主:
人多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

网友M(2005-06-07):
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受干扰,导致定位偏移.请指教! 作者: 东东喽 ,2005-6-5 19:03:00 发表于:《伺服与运动控制论坛》 共有8人回复,74次点击 编辑   采用的是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配合长春一光的增量编码器(2500P/R),应用在飞剪项目中.原来编码器电缆和动力线走同一个线槽,曾经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有一种侥幸心理,后来出现定位漂移后,重新放了一根信号电缆,直接从电机处拉到控制柜内,效果要比原来好一些.也就是漂移幅度小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漂移量一再增加,就导致机组无法工作,在追剪过程中就会超出行程极限.    控制器输入端有进线电抗器,动力线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电机侧单独接地,曾试过两端接地,但效果更差。将载波频率降到最低限度,但实际效果还是不行。控制柜到机组大概有30米距离,现在打算增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其它的我也想不到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我在现场实在是太郁闷了。     还有就是在同步过程中感觉还行,基本上能与主传动保持同步,剪切精度也可以。采用的是内置飞剪软件的伺服控制器,可以调整的幅度很小。 以下是对《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受干扰,导致定位偏移.请指教!》的回复: 刘岩利:   2005-6-6 0:48:00    编码器是电源是否稳定?如果是用伺服放大器提供电源,这很值得怀疑一下。   信号线屏蔽层是否与外壳短路?   现场地线是否可靠? 随心所欲0000:   2005-6-6 9:18:00    电抗器是不管用的,在这种场合下。建议加信号滤波器。 阿_Q:   2005-6-6 9:27:00    更本的解决是换绝对值编码器。      很对复杂工况用增量值编码器省钱不省力,费时。 阳光好东东:   2005-6-6 14:17:00    对,绝对型编码器更好一些,因为它又固定的零点,避免了增量误差,另外我建议:在输入输出个增加一个滤波器,每一相绕3到4圈,伺服放大器的电源要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设备共用,这样下来误差会减小很多 小惠:   2005-6-6 14:50:00    绝对值编码器好!的确好,价格也“好的很”,得五、六千! 阳光好东东:   2005-6-6 14:57:00    编码器再贵他又不是总坏,贵是贵但是它达到你的目的了,总比你用增量型的总也交不了差好的多啊 东东喽: 编辑  2005-6-6 19:21:00    TO刘岩利: 编码器电源用的是伺服控制器的,屏蔽层是否与外壳短路我明天去量一下,地线接的是厂房的钢柱,应该比较可靠.系统的零线和地线没有分开,因为用户本身就没有分开.   明天再用个5V的开关电源单独给编码器供电试一下.      多谢各位的建议,另外,绝对值编码器不会被干扰吗?能否给我推荐一个,我一直都没接触过这玩意.   跟电机的机械适配也是个问题啊.    TO阳光好东东: 伺服放大器? 是个什么东东?我这里好象没用啊.    东东喽: 编辑  2005-6-7 19:45:00    今天用了5V的开关电源单独给编码器供电试了一下,还是有漂移.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伺服控制器内的那个散热片不再烫手了.    编码器的屏蔽层直接接在外壳上的,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啊.我把它拆了后,伺服电机点动都不正常了,只能又接回去.    电机与机座相连,机座是接地的,相当于编码器屏蔽层也是接地的.有个系统的技术支持告诉我在柜内单端接地,根本行不通啊.(当然理论上我感觉是可行的)我现在是双端接地,感觉干扰幅度还小一些.    这个现场我是第二次为了干扰来了,我在想老板是不是在盘算着把我炒掉了.    我实在是没招了.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伺服控制器本身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还是内部软件有问题,是个台湾产品. 请各位仁兄指点啊

网友M:
一直交流得很热烈的,怎么到我这里就没反应了。

楼主:
出那么多主意有没有好使的?

网友W:
周工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现在好多工厂都将零线与大地相连,这样的话,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与仪表的接地端子都与零线相连了,这样是否可以,如不行,能否告之正确的接法,谢谢.

网友X:
周公,我公司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用的涡轮流量计我们在控制室用手来东涡轮就室好的信号就很好,可是装到现场就不准了,是怎么回事情啊。老是出现超差!

楼主:
王炳山: 应该是可行的,前提是零线接地良好。 wxz_9999: 可以先不接地试验一下,如果有改善,说明是接地的问题,把地线处理好再接地。

网友M:
主意是不少,但是没有管用的.周公如有兴趣,可以到伺服论坛看看这个同样贴子的最新讨论. 同时希望有新的主意帮我出一下.

网友X:
呵呵!问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次的桥架是不带屏蔽的玻璃钢桥架,我们原来的桥架是带屏蔽的,但是我们这次的电缆的屏蔽接地和负线接地都是和原来的接地是接在一起的,我们原来的桥架是钢材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我想我们虽然查出了问题也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不过要是要在现在的桥架上做屏蔽层太麻烦了吧,周公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网友K:
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1.电缆加屏蔽防波套。 2.改用屏蔽电缆。 3.桥架上做屏蔽层,缠绕金属带(铝带、铜带)。 以上任选其一,但均须可靠接地。 有关电缆的敷设与选型可参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

网友X:
回朱恩清: 我们公司用的是屏蔽电缆,只是桥架没有做屏蔽。 可以在仪表的输出端子上接上什么滤波的电路吗?

网友K:
既然用的是屏蔽电缆,我认为可能是接地系统出了问题。 再有,原先用的带屏蔽的钢制桥架有特殊的磁屏蔽效果(钢、铁是高导磁率材料),而一般电缆的屏蔽是铜材或铝材,没有磁屏蔽。所以,很多复杂的强干扰场所运行的控制、通信电缆都采用钢带铠装的复合屏蔽。此类电缆型号在原型号后面加上22、23即可。 用滤波电路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可一旦某些元件发生故障,系统还会重新被干扰。 长期、有效、简单的解决传输线路干扰的方法还是正确接地加上选择恰当的屏蔽方式。

网友X:
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运行了几天了,没有干扰。我们原来确实是接地系统出了问题。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解释,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关于系统接地的资料啊,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是:wxz6676@sina.com.cn

网友K:
国家标准《GB 50057-19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暂未贴)、《GB 50093-2002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暂未贴)、《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已贴在本网)里面都有关于接地的规定,请查阅。

网友Y(2005-10-16):
生产现场: 锅炉汽包压力 采用两块横河压力表进行采集 两仪表型号,量程,零点相同 输出信号为4~20mA 由DCS系统提供24V电源 出事前两仪表就地显示 电流输出 以及电压相同 电脑显示相同 故障现象: DCS工控机显示与就地不符 相差0.8MP 两块表的现场显示均与现场压力表显示相同 端子板电压相同 且都为21V 两仪表输出电流相同 更换端子板问题没有解决 用信号发射器直接送信号到端子板电脑显示正常(信号发射器不要系统供电) 将两仪表接入其它正常端子 压力还是相差0.8MP 大家能讨论讨论吗? 欢迎提供方案

楼主: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叠加的纹波,或者并个电容(50V、10~100VF)试验一下有没有改善。

网友Z:
中性点接地方式对电磁兼容、通讯干扰的不同影响 电力电网在正常运行及故障情况下,因电磁耦合、静电耦合、地中电流传导和高频电磁辐射等原因,都可能对通讯网络产生干扰。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压输电线路已经直接铺设进入市区,城网发展极快、变电所数量大增,电力电缆、架空线路密布,地上、地下构成了复杂的电力电网网络,同时有线与无线的通讯网络同样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同一个空间内形成了强电与弱点的两大网络并存,这样必然产生互相干扰的矛盾,而其中的电磁兼容问题成为了关键性问题,一般来讲电力强电网络成为了矛盾中的主要一方,必须主动考虑解决。   电力电网在正常运行与故障运行下,产生干扰作用的原因主要有:电磁耦合、静电耦合、地中电流传导和高频电磁辐射四种,其中电磁耦合、静电耦合、地中电流传导表现出的现象为音频干扰、工频干扰、接触干扰、地电位升高、纵向电势等,在不同的中性点接地方式下,干扰程度会有很大区别;高频电磁辐射主要对无线电干扰,与强电电晕放电相关,主要产生于高压、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中压电网则影响较小。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电磁耦合、静电耦合、地中电流传导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止干扰的措施。   从无数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结果来阐述,目前最有效防止通信干扰的措施就是限制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我们从干扰产生的现象来分析如下:   1. 音频干扰   在所有中性点接地方式中,谐振(经消弧线圈)方式是最有效的,因为谐振接地方式的零序阻抗接近无限大,等于工频频率三倍的高频电流信号全部不能通过,因而基本消除了中压电网对通讯线路音频信号的干扰,而其它中性点接地方式无法与之相比(中性点接地方式请查看《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论述》一文)。   2. 工频干扰   工频干扰是指电网正常或故障运行中,中性点位移电压通过电容耦合对通讯线路产生的干扰。一般电网正常运行情况下电容耦合效应低微,所产生的干扰比电磁耦合小的多,只有在单相接地故障时,中性点位移电压升高到相电压情况下,电容耦合效应相对增加,在这种情况之下采用谐振接地的系统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如果电网系统采用了微机接地保护则在瞬间跳开故障线路,对通讯的干扰就更没有重大影响了。   3. 接触干扰   接触干扰是指高压线路在线缆断线后,直接与通讯线路接触产生的干扰。这种干扰在谐振接地方式下,一旦通讯线路绝缘击穿,与电力电缆接触,通讯线路可以共享谐振,充分保护系统的安全运行。   4. 地电位升高   地电位升高可由地中传导电流或高压线路碰触通讯线路引起。电力电网强制规定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引起通讯设备接地装置的电位升高不得大于250V。对于谐振接地的电网系统在单相接地故障点有效限制了很小的残流,所以对通讯设备的接触电压及其周围的跨步电压都可以限制在无害的范围内。   5. 纵向电势   当电力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在通讯线路上感应的纵向电势与接地故障电流的大小和两种线路之间的互感成正比。谐振接地系统因为限制了单相接地电流,所以可以有效降低纵向电势的危害。   6. 零序电流干扰   一般电网中流过的不对称电流可能引起电磁干扰。谐振接地系统只要使消弧线圈适当偏离谐振点运行或加装阻尼电阻(限压电阻),就可以解决这种干扰。目前实际运行的电网系统没有产生这种情况。    对于高压电网电晕放电对通讯的干扰,主要是电晕放电的脉冲性,产生的干扰频谱较宽,干扰电平随频率的升高而减小,随距离的增大而降低。频率大于30MHz时,干扰电平较低,100m距离以内,衰减较快。

网友AA: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AB:
请教周工:
    我们公司有一台挤出机。是直流马达的,温度传感器是用热电偶,现在只要马达开起来就有几节温度控制不了,或者说是显示错误(大部分都是偏高),以前没有过,传感器也换过了,可是还是不理想。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C:
周公的文章,真的很经典!乃是玉中之精华!
受益匪浅!

楼主:
我处理过一台挤出机是热电偶引线破损接地,你查一下看。

网友AB:
谢谢周工的意见,可是我们现在热电偶都换成新的了。当马达在低速的时候温度是不会有变化的,可是当速度提到三百转左右的时候温度就开始有变化了,而且连监控器的画面也出现波纹,我想因该是马达电流的干扰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吧这种干扰消除掉?(我们动力线和信号线都在一个桥架里)

网友AD:
周公可谓是无所不知啊!不愧为我们版主. 谢谢!

楼主:
温度信号变化不会太快,建议加电容滤波。这种情况可能有电源噪声,建议在显示器和设备电源进线加滤波器
‘无所不知’不敢当,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E(2005-11-29):
有谁能告诉我,LC1-D0910三相交流接触器线圈上是如何选择突波吸收器的.对于交流接触器如果要在其线圈上接突波吸收器,该如何选择

网友AF:
讨论的都是外部,你用一个好点的温控表试试!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搞臭的!

网友AG(2006-06-26):
周公 强!是我们年轻工控人学习的榜样!

网友AH(2006-09-29):
看您的帖子,您真的很棒

网友AI(2007-01-28):
文明兄所言及是啊!!

网友AJ(2007-03-28):
hao 每次谈到干扰,都和接地是分不开的,接地--一个永远重要的话题!但却是那样的容易被忽视啊!

网友AK:
TO工控星:
“我的温控表到固态继电器的信号,在固态继电器我取掉输入信号,我启动直流调速器时,就出现以上情况“--是指温控表输出到SSR控制端已经断开了么? 如果是这样,SSR本身的问题可能性大;

“在这时候,我PV是130度左右,SV设定为100度左右,不应该加热的哦“----这个时候是指温控表输出到SSR控制端已经断开的时候么?那么温控表PV值超出30居然没报警?还是没设报警功能?或者报警的上下范围设的太大?

网友AG(2007-05-29):
抄下来!记在心里!用在实际上!

网友AL:
接地很重要的,有次在现场遇到漫反射常开型光电开关,在没有被检测物的时候竟然有规律的有输出信号,最后发现零线接在柜壳。柜壳和地居然有100多伏的电压。并且现场的工作人员被电击了,用一根扁铁和专用接地网络连接后,故障消失了。光电开关的输出指示灯也不再闪烁的现象了。

网友AM:
干扰应该值得重视

网友AN:
我遇到的情况:在正常生产中变频器的频率不定时的上下波动,是不是也属于干扰问题?接地后有效果但不是很好!

网友AO:
   周工你好:看了你的文章受益非浅,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修了两台变频器转设备上后 出现有时自动复位不报故障.
经了解其电源上端是三个变压器并联.10kv :6kv; 10kv:400v 10kv:400v .在初极10kv上并连有补尝电容.这个电容有时加上有时拉下.当拉下时变频器出现问题请问:
   1. 当时变频器损坏是否由它引起
   2. 这个问题怎麽解决.谢谢!

楼主:
‘自动复位不报故障’不算‘变频器损坏’,看来这种情况在它的适应范围以内。可在前面加电抗器一试。

网友AO:
多谢周公;过几天设备检修时加一个试试,有好消息再告诉您.

楼主:
好的。祝你顺利。

网友AP:
再见周老头子,又一次好好的学习
谢谢,太谢谢了

楼主:
不客气,多交流。

网友K:
周公胸怀真够宽广的!
“没理由不努力”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网友AQ(2007-07-05):
周公,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大功率的整流电源在打雷时老跳闸、报故障的啊。我们的信号线、电源线都分开的,还有信号线也是用屏蔽线。

网友AQ:
刘玉村和周公关于这个接地线问题分析的很到位,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将地线跟零线共一起了,这也很容易造成干扰的。

楼主:
你能总结出是‘打雷时老跳闸’,问题应该就有了方向。我想解决的方法可以考虑防雷措施:1.进线避雷器;2.加强接地。

网友AQ:
进线倒是加了避雷器,接地没问题。

网友AQ:
做到了,整流电源的零线是从变压器拉过来的

楼主:
恬不知耻重复发帖,不删天理不容。

网友AR:
变频器是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安装专用滤波器

网友AS:
“ 变频器是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安装专用滤波器”

支持,对变频器这样的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强制安装专用滤波器,例如输入端串联输入电抗器!

网友AS: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6 8:15:00
    恬不知耻重复发帖,不删天理不容。

 无名氏: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6 8:59:00
    变频器是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安装专用滤波器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17:31:00
        恬不知耻重复发帖,不删天理不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8:18:00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5 23:48:00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5 21:07:00

大量高次谐波进入电源。经常采取的措施:
1.2. 比较严重的要考虑单独从变压器供电(单独穿管)或者加隔离变压器、稳压电源。”

1、大量高次谐波进入电源时,隔离变压器不能隔离高次谐波,隔离变压器不是隔离高次谐波的设备,用错了地方;
2、大量高次谐波进入电源时,不能用稳压电源,稳压电源是获得稳恒直流电的设备,用错了地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5 21:09:00

“隔离变压器”

1、隔离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用来获得独立交流电源的变压器;
2、通过隔离变压器,获得的电源电路与原交流电源系统在电路上相互隔离,简单说就是不通;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5 21:10:00

1、在收音机、音响、视频设备等信号传输系统中,应用的各种变压器如输入、输出变压器、中周变压器、振荡变压器等,为了防止电场、磁场的外来干扰,即所谓杂讯干扰,多采用屏蔽变压器;
2、由于干扰的性质不同,采取的方法不同,例如,防静电干扰金属屏蔽要接地,防交变磁场干扰金属屏蔽不需要接地;防高频信号干扰必须采用一点接地等;
3、上述方法叫做屏蔽隔离作用,不是什么“隔离变压器”;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5 21:11:00

1、对于杂讯干扰,首先是杂讯干扰的性质,即是静电干扰、磁场干扰、交变磁场干扰、高频电磁干扰、低频电磁干扰、工频电磁干扰、等;
2、再其次是干扰的传输方式是传导、辐射、共地等性质不同、传输方式不同,防干扰方法不同,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17:44:00

“ 变频器是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安装专用滤波器”

支持,对变频器这样的强烈的干扰源,建议强制安装专用滤波器,例如输入端串联输入电抗器!

网友AT:
机器接地线要尽量粗,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接地我用25平方的

网友AU: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编码器的抗干扰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厂有一台无锡华联的气割机三间两头发生故障。。。
          注《屏蔽和接地都没有问题》

网友AV(2007-11-18):
很是借鉴

网友AW:
好帖子,回收以下。

楼主:
这些是顺利调试的基础。

网友AX(2008-10-19):
楼主在抗干扰问题上的确精到!

请教个问题,干扰是通过限位开关的输入端:转接板上29角进入的(29角是低电频有效的),但是我只要不接29角,干扰就没有.你说能不能用你上面说的办法解决(输入端并联电容滤波消除脉冲干扰,具体数值一般在 0.01~22μF 之间),如果能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一个和干扰问题抗争多年的同志~~~~~~~~~~~~~~~:)

楼主:
并联电容滤波消除脉冲干扰,具体数值一般在 0.01~22μF 之间——具体数值和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在输入信号不被滤掉的情况下,尽量选取大些有好处。如果按钮是手动的,加到100VF也没问题。另外回路电流大些好,也就是说电阻尽量小。可以计算R-C的时间常数,一般不会出现其大于按钮速度的情况。

网友AX:
已试,有用,,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一根信号线我用的是屏蔽线,以前一直的接法是把屏蔽线的两头都和机床相连,前几天一个工程师朋友说应该一头接,而且接24负,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他说的没错,只要接地好,这样可以避免屏蔽线变成接地回路。

网友AY(2008-11-23):
周公:最近在调试一台新机器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转接板的输出端一角控制的是继电器的24-,继电器的24+直接接开关电源的,在继电器关闭的时候外部设备反向电势很大,然后我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了个电解电容220vf50v,居然转接口输出端烧掉了(不清楚转接板内部结构),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我也不清楚你说的这种设备结构(况且没有型号),不过建议你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续流以消除感应电势,1N4001 或者 1N5401 就可以。

网友AY:
并联电容可能只能保护管子不被烧掉,不能很好的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干扰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继电器控制的外部设备在关闭的一瞬间反向电势很大,有时候会导致重复前一个动作

我并联那个电解电容的目的就是要去掉那个干扰???

网友AZ(2009-09-21):
电机驱动滚珠丝杆式电缸带动负载做直线往复运动,运动时间长后出现位置偏移。
问题:我们公司从国外引进了一台设备,用力士乐的伺服电机驱动菲斯托的丝杆式电缸,如图带动负载做来回往复直线运动,运动只有两步,前进800毫米,然后后退800毫米。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设备运行几个小时后,发现丝杆的运动存在位置偏移,且会穿过极限开关,设备报警停机。老外对应工程师远程协助解决此问题,但一直不能解决。因此,我们换了伺服电机,换过伺服电机与控制柜的连接电缆,还有伺服放大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老外解释是我们现在的电控柜接地不好,导致坏的信号,不稳定的信号不能及时释放导通到地上。因此,我们找了50厘米的铁棒专门接线,问题还没解决。现在老外说我们的接地太短了,至少要2米,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真的是接地的原因吗?因为我们还有同样的旧设备,接地就靠金属控制柜的外壳与水泥地相接(同时也与电源地连接),但一样没出现这个问题。真的很急,谢谢各位!

楼主:
最好用示波器检测以确定干扰来源和性质。

网友AZ:
示波器检测干扰以前没用过,周工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现在已经安装了2.3米深的铜棒接地线,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现在老外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