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4-02-06):
大家好!我这有一台富士FRN15G9S-4CE的变频出现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不正常的一相和正常的两相的电流差为5A左右,此变频已快使用到两年了,出现故障的原因是由于在变频启动时要在规定的温度时起动,而就是因为没有在达到温度的情况下起动后就出现了此故障.有时开机的时候起动较难有时启动较易!请问如何能排除此故障?谢谢!

网友A:
这故障应该是变频器稳度特性不好,主要是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所至.换后可解决.

网友B:
光隅pc923全部换掉试试!